罗克韦尔(AB)PLC
AB编程求助

楼主(2007-11-15):
第一次用AB的编程,好多不懂,请了解的指教下。
在三菱中 SET RST这组指令在AB中是如何实现的,有专门的指令吗?还是OTL+?的。或者是需要对为进行0,1的写入才能达到上面的功能。

楼主:
做工程的大哥们,来解说下阿,没人用AB吗?

网友A:
說實在的,我對那種發個貼就立馬要答案的人沒有什么好感。
有這個等候的時間,您早該去看看AB的指令手冊了,而不是說句不符合實際的話“沒有人用AB嗎”。
AB的PLC型號那么多,您具體指的哪一款?
SLC500系列中針對三菱Set,Rst的指令是:
輸出鎖存指令OTL與輸出解鎖指令OTU

楼主:
多谢楼上的阿,因为在写个程序,急啊。手册我翻了,看到的OTL和OTU,但是上面写的不是很明白,不敢确定阿,多谢。我用的确实是SLC500系列的,以前用的台达基本指令都一样,所以没注意型号,不好意思阿。

楼主:
顺便问一下,对BIT位能用MOV的指令去操作吗。还是对整个WORD写以达到对BIT位的操作。

网友A:
回答您的問題即便是我知道指令的人還是要去翻閱一下手冊,力求準確的回答。
Mov指令可以對位進行操作,但是對長度超過一個字的情況建議用戶使用COP指令哦。
如果您熟悉PLC,那么敬請麻煩花一點時間去了解您將使用的PLC的一些性能以及指令格式,這樣對您的程式的合理性也會有所提高,對您的專業程度也有所幫助哦。

楼主:
yuanle,见谅阿,早上组DeviceNet网头疼死了,和我之前用的东西都不一样,如果还有AB的问题希望你能继续指教阿。

楼主:
呵呵,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去看AB的指令集的。

网友B:
楼上的老大说的对阿
PLC都差不多的,但具体的指令看看文档或者帮助就应该可以掌握的阿
甚至在写程序的时候也会经常的去学习的阿

网友C:
OTL和OTU是锁和解锁的关系,就是说当OTL所在的阶梯条件满足时,OTL为1并且一直保持1的状态,即使阶梯条件为假,也不会改变状态。除非与之相对应的OTU的阶梯条件满足后OTL才会从1变为0.OTL和OTU是同一个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