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的屏该如何检测触摸

楼主(2007-11-15):
想请教一下大家,
PROFACE的屏,例如GP570-BG11-24V 型号的触摸屏我该怎么检测它的每个部位触摸的好坏,
曾经看见位工程师上电时按住左上角就可以出来触摸测试的画面,但自己试了下还是不可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A:
在GP上电的时候按住GP的左上角进OFFLINE模式;
选择自诊断选项里的触摸测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