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话我啊

楼主(2007-11-15):
各位老师: 我新装了个OMRON7。1的编程软件,一直没用,几天后再看已经打不开了,所以我想重装,可是怎么卸都卸不掉,郁闷啊。请大家指导呀

网友A:
直接删了文件夹
运行—regedit
查找 OMRON 字样,全部删光。
就可以重新安装了,呵呵

楼主:
那个regedit
在哪啊?我的安装程序都被我删掉了

网友:
寒~~regedit是windows下的注册表编辑器~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就可以了~

貌似mm级

网友B: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C:
同意一楼的做法

网友D:
删除文件后,再运行优化大师注册表清理也可以

网友E(2010-09-01):
我找了下 可是有个删不掉啊  郁闷  帮帮我吧 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