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位号的意义

楼主(2007-11-15):
仪表位号的字母
A分析   读出功能是报警
B烧嘴,火焰
C电导率    输出功能是控制
D密度   修饰词是差
E电压      读出功能是检测元件
F流量
G选用      读出功能是视镜,观察
H手动       修饰词是高
I电源      读出功能是指示
J功率
K时间
L物位
M水分或湿度
NO选用
P压力
Q数量
R核辐射      纪录
S速度频率
T温度       传送
U多变量
V振动
W重量,力
X未分类
Y事件,状态
Z位置,尺寸
放在后边

网友A(2008-01-15):
最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B:
学学标准不就都知道了,小儿科

网友C:
   不错,谢谢。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D:
我公司是做压力变送器的,最常见的位号是P、L打头的。

网友E(2008-09-04):
说的好象不够详细吧。你就说第一字母的意义,第二个字母什么意义,第三个字母的意义。例:TLC,T代表什么,L代表什么,C代表什么。。等等

网友F: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现场仪表的位号一般都用2~4个字母组成,同一个字母放在第一和第二位置时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应该详细说明以免误解。

网友G:
再写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H:
X在压缩机上面可以是探头的位移,K可以认为是键相位移。

网友I:
tongyi 9楼的意见

网友J:
好,虽然不全,鼓励!

比如:LIC-101液位指示控制

网友K(2008-10-07):
不是太全 仪表工手册上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