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17-2PN/DP与PC的以太网连接

楼主(2007-11-15):
菜鸟有问题请教各位:
用电脑与S7 317-2PN/DP进行以太网连接的具体步骤?需要查询PLC的IP地址吗?连接以后可以除了程序的上载与下载外还有什么功能?
哪位有PDF可否赐予?

网友A(2008-10-19):
搜出来的老贴子,无人问津,说明许多人较难接触这些设备;

我看到新单位的项目中就是这种CPU,有TCP的RJ45口,许多人都不知

怎连,后人有同事发觉连接方法,用普通网线就能与电脑相连,STEP7中就有

连接选项,自动找到MAC地址,设定一个初始IP地址后,就能上传下载;

我也第一次看到,开了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