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星三角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1-15):
星三角接法,一般接法是先三相电直接供U1,V1,W1,(U2,V2,W2并起来)切换后三相电接U1,V1,W1;W2,U2,V2;可问题是这样接切换时会跳主线空开,必须要先三相电接W2,U2,V2(U1,V1,W1并起来)切换后三相电接W2,U2,V2;U1,V1,W1才可以,谁能够解释下为什么?什么原因?本来不论先接哪个都没问题的,可这个就不行,电机是普通的电机,鼠笼式```

网友A:
主线空开选的小吧,

网友B:
不会吧,会不会是空开小,或启动时间短了

网友C:
主线空开是多大的,电机多大,星形运行时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