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具

楼主(2007-11-15):
工件放置如图, 想对此工件最外的圆周处进行加工, 需要一种夹具将其固定成如图放置, 有没有见多识广的朋友见过此类的夹具

网友A:
批量有多大?尺寸与公差?夹具设计必备要素要提出来,才便于帮你提出建议.

楼主:
多谢了.具体是这样的.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6600
批量很大,不需要很具体,只需要告之夹具大概样子,夹在哪里会比较合适.

网友A:
批量如果很大的话,建议你把各工步细分,先做孔再加工外圆,加工外圆时使用孔用膨胀芯杆定位和涨紧,膨胀芯杆有弹簧式,机械摆杆式,薄壁液性塑料式,......总之,批量越大,工步越细,夹具设计和制作也越简单,越容易实现生产自动化.

楼主:
“加工外圆时使用孔用膨胀芯杆定位和涨紧”   内孔相对于整个工件来说很小,如果只是夹紧内孔的话,会不会太脆弱了,内孔会不会变形呢?

网友A:
内孔不会变形,孔小也没关系,孔的精度越高,定心定位也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