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点一下这些软件是做什么用的吗?

楼主(2007-11-15):
我现在只知道:
1:是触摸屏编程软件。
3:是触摸屏仿真软件。
能指点一下剩下4项软件是做什么用吗?或者说是在什么情况下要使用这些软件吗???谢谢!

网友A:
我看不到图啊?

网友B: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C:
没看到图片

楼主:
怎么图片出不来了???

网友D:
如果發不出圖片的話請直接將軟件名寫上來哦。

楼主:
软件名:
1:GT DESIGNER 2,这个我知道是触摸屏的编辑软件。
2:GT SIMYLATOR 2,这个我也知道是触摸屏的仿真软件。
3:GT CONVERTER 2,这个是啥软件干什么用?
4:GT SOFTGOT 菜单,这个呢?
5:GT MANUAL 菜单,这个呢?
6:TOOLS菜单,这个呢?

网友E:
GT CONVERTER 2,好象是修改画面排列用的.

网友:
1,编程软件2,工程转换器,把以前版本的转为GDT2.0的3,防真4,软GOT,相当于上位机监控软件5,手册6,工具菜单

楼主:
再请教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呢??或者说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到呢?

网友F:
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用呢??
将GT15上CSV数据读到数据库中,或者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