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波形有几种

楼主(2007-11-15):
驱动步进电机的波形有几种,各有什么特点?要同一信号控制两步进电机同步,哪种信号合适

网友A:
楼主是想问功率驱动波形?还是驱动器的控制波形?

楼主:
还是驱动器的控制波形?

网友B:
要同一信号控制两步进电机同步,哪种信号合适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控制波形,就是占空比或脉宽有一定约束的方波,对于控两台还是一台,波形都没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