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启动器,QC91-,名字的由来?

楼主(2007-11-15):
磁力启动器为什么叫磁力启动器?是根据什么取名的?请朋友给予帮助。

楼主:
各位朋友请帮我一下吧,有个朋友问我此问题,我也挠头了!?

网友A:
就是把电动机的主电路和启保停控制电路都封在一个盒子里面,里面一般有接触器,热继电器,启动按钮(短接自锁触点实现),停止按钮(直接按断热继电器实现)等,用以实现电动机的启动、停止、过流保护、有的有正反转等。

懂的原理就行了,叫它什么都行。

楼主:
多谢!原理知道不知道名字为什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