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D中的前馈问题

楼主(2007-11-15):
要S7-300中的PID功能块中有前馈(DISV端)。请问各位大师,这端子如何用。是不是直接反前馈量写入该端即可。但我觉得有些前馈量对被控量的影响有些是正作用,有些可能是反作用,而该模块对此没有选择。

楼主:
有知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前饋(DISV)也就是干擾變量,鏈接干擾變量值,由于長久沒有使用,忘記了該端子是否是0.0-1.0的值范圍,如果是,那么這個范圍就代表0-100%,那么用戶需要對干擾變量做范圍整定。

楼主:
多谢回复。本人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台加压机,加压前的气体压力波动较频繁,为确保加压后气体压力稳定,我想将加压前的压力作为前馈量,但不知该如何作。在此项目中加压前压力高,对加压后的压力也高,即作用是正相关,而加压前压力高对加压后气体的热值负相关。我想用两个PID来调节加压后的压力和热值,一个是正相关,一个是负相关,请问这该如何办。

网友A:
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压前的压力是否是一个干扰值,否则引入前馈有何作用?
您首先要弄明白热值与压力的关系才可以进行控制哦。

楼主:
加压前的压力对加压后的压力是个干扰值是无疑问的,而且是正相关。而热值是负相关,这是因为该气体热值较低,加压前压力高,会造热值较低的气体混入气体中,从而造成混合气热值较低。

网友B:
了解一下三冲量调节就知道什么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