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无法由光耦控制了

楼主(2007-11-15):
我有十个继电器,每个分别由一个光耦给出线圈通断信号。当只安装一个继电器的时候,光耦可以控制,多加一个就无法控制了,通一路,其他有继电器的几路也就通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功率小了

              .

楼主:
电源功率小,那就继电器线圈应该不通吧

网友B:
先查电路图有无错误,再查具体硬件电路有无短路等故障,再检查控制软件有无错误

网友C:
最好能把你的电路图画出来。这个描述我没看太明白。不过,你取人光耦的电流够带多个继电器的?而且光耦这种东西,有时候个体差异很大的。

楼主:
一个光耦只带一路继电器的

楼主:
好像显示不出来啊

楼主:
我给您发邮件吧,单独一路光耦可以控制继电器,关键是一路光耦通,其他连接了继电器的光耦也通了,未连接继电器的则不通

网友D:
从你的电路图来看,不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你不妨量下各路光耦输入输出的电压情况,看看不应该有输出的光耦有没有电压异常。

网友E:
可能你的光耦输入控制部分有问题,(你的图上没画出)把十路光耦输入同时连通了.

网友F:
多一个光藕
少0.7V

网友B:
看不清图。
估计是软件错误吧,试着把光藕输入端的信号线断开,然后把其中一个输入端短路到地,看是只有继电器动作还是全动作。

网友G:
软件问题可能性较大。

  光耦之前的控制器件,有没有只对某一条线的控制指令,或是只有对8条线一起置1、置0?

网友:
建议用2003还是8003(忘记了)倒相驱动器增强驱动电流~~`8路驱动

网友G:
简单的判断办法:找一根电源地线,直接挨个点到光耦输入负端,看还有没有继电器误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