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高手 关于电机制动

楼主(2007-11-15):
电机制动 有几种方式 ?  都适用于什么场合?  谢谢!

网友A:
制动方法一般有两大类:电磁制动和电气制动
  电磁制动分:1.电磁抱闸2.电磁离合器
  电气制动分:1.能耗制动2.反接制动
它们的制动特点各有利弊,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用不同的制动方式。

网友B:
也就是机械制动,和电气制动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就是分:机械制动和电气制动

网友C:
1由电机带动液压站盘形闸,盘形闸正常情况下由强力弹簧压着闸盘,当电机开启时,液压站电机运转,开启盘形闸,电机运转。这个回路中串有主电机的启动回路,也就是说,只有液压电机开启后,主电机才能开启,液压站电机停后,主电机即使正在运转,它也要停。
2发电制动。就是在电机定子回路内形成一个固定磁场,让这个磁场吸着转子让其停下来。
3反接制动。制动时让电机定子三相反接任两相,使其把转,这种方式一般要配合速度继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