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uanle

楼主(2007-11-15):
关于16进制的写法。
我是这么写的&H1FE,但是在编译的时候不能通过阿,说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A:
麻煩您貼出整個代碼來看看哦,如果指望將一個整數類型的數值存放入浮點數類型的地址中的話,毫無疑問會出錯的。
您先看看手冊再來提問好不好呢?否則回答您的朋友也會覺得很累,如果老是讓他們去解釋手冊上都能找到的內容您是否覺得合適呢?
您先停一下手中的活,然后去RockWell的網站下載SLC指令表,停一下您的網絡,我堅信您的水平一定可以迅速掌握,屆時可能您還能指導我們也說不定哦。

楼主:
上面是我的梯形图,您给看下,我去找下指令手册去。

网友A:
看不到您發的圖片,您有疑問可以直接發Email至shcima@126.com哦,看到Email后會及時回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