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7-11-15):
大家好,我是一家公司的能源部技术员,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的帮组才能解决,问题是我公司有一加热炉,额定功率是24千瓦,按正常负何笈算法来算的话,在输入电压为380伏特的情况下应是63安培,可是我们选用了3乘95加1乘70平方的铠装电缆,其温度仍高达50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呢?他是可控硅控制的,这个负载为甲热电阻,

网友A:
你是什么接法?发热管是380还是220请详说....

网友B:
加热时电压是否很低,若很低的话,是谐波分量太大.也就是波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