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讨论

楼主(2007-11-15):
伺服电机在位置方式下工作,能控制它恒扭矩输出吗?说说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感觉是不大可能

网友A:
矛盾,不符合逻辑,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大多数情形下没有意义,但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是存在的:堵转时需要输出特定的转距,比如注塑机的合模。

楼主:
呵呵,对注塑机不了解,这个时候如何在位置方式下保持恒定转矩呢?是不是真的哦

网友C:
对于伺服原理而言,位置模式下是无法保持恒力矩的,反之亦然。

至于注塑机的定位置条件下的恒定推力保持需求,应该是某个具体工艺阶段的特殊要求,定位是为了保证定量注射,恒力则可能是为了保持注射压力,要求和目的都是不同的。其实这时要看主要目标是什么?恒力还是定位?

楼主:
那么在这中情况下如何保证定量注射和保持注射压力呢?

网友C:
看具体注塑工艺对定量和恒力的要求,很可能是先完成定量再恒力保持

网友D:
伺副电机额定转速以下为恒转矩输出,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控制方式是另外一回事,位置控制的目的是比较高的定位和速度要求,具体PID位置速度还有电流环如何闭合,通过外部还是驱动器来
运算完成,那就不是做应用的人关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