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星型接法快

楼主(2007-11-15):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电机在星型的时候比三角形的时候快,
电机的速度究竟取决于什么

网友A:
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
n=60f/p
上式中
n——电机的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芝);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网友B:
楼主说的不对吧.应该是三角转速快,星形慢吧,个人认为

网友C:
异步电机有转差率,该公式是同步转速
三角快,因为加在每相线圈电压是星行的√3 倍

网友D:
电机的转速是由该电机的极对数决定的,与电机的接法无关.

网友E:
楼主还真能想象。

网友F:
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蓝云在 2007-11-15 16:13:00 发表的内容:
  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
n=60f/p
上式中
n——电机的转速(转/分);
6…
--------------------------------------------------------------------------------------------
赞成

网友:
寒~~~楼上的一些兄弟不要误人哦~~~
同意sc8043799和蓝云: 的
电机的转速只与极数和频率有关,与接法无关。

同负载接法与绕组电流有关~

网友H:
楼主说的恐怕是双速电机吧?误把三角双Y接法的双速电机当成了三角变Y接。这种电机短接三个端子可运行在双Y状态,改变极数速度增快,如果单从外部接线看好似将电机从三角接法变成了Y接。

楼主:
工控追求:
   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这里有图纸,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包括其他人需要,我也可以发给你们.

网友I:
同意工控追求所说的.

网友J:
另外,三角形的力矩也会比星型接法大些.

网友K:
个人意见角形快。力矩也大

网友L:
交流电机转速跟极对数有关,跟电压无关;直流电机转速跟电压有关~

网友M:
一般电机一样快,除非你用的是双星电机。那是通过改变磁极对数来调速用的。

网友N:
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
n=60f/p *(1-s)
上式中
n——电机的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芝);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s——转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