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2047

楼主(2007-11-15):
modbus 网络中上位机与下线设备通讯时,上位机显示2047是什么意思?是否与规约有关系!

网友A:
说的不详细.显示2047对应实际的值是多少呢?

通常需要注意的是通讯设备寄存器地址以0或1开始,如果读到的值要与实际值做比较.以确定地址是否有偏移或参考通讯软件的说明.
另外读上的数据类型定义是否正确,也直接影响最后显示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