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长裁切

楼主(2007-11-15):
我公司需要改制一套卷板定长裁切系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基本上都需要变频和伺服装置。我有一个想法,在开平机的电机和减速器之间加装一个离合器,在减速器侧加装刹车盘,工作的时间,用编码器测量开平机输出的钢板长度,输入plc ,达到预定长度后,plc控制气缸使离合器分离,紧跟着刹车,开平机失去动力停止,然后由剪板机裁切,完成一个工作循环。这样的话用普通异步电机就可解决问题,不知各位老师又没有人这样做过,精度如何。

网友A:
你普通三向交流异步电机还不是用变频...说来说去不就一个意思么...

网友B:
你的想法可行,精度控制与速度有关,不用变频和伺服装置,就要用机械调速减速机或电磁调速电机控制速度,用接进开关测量开平机输出的钢板长度,信号输入到PLC,PLC控制执行器,但是还是建议你使用变频和伺服装置,它的灵敏度较好,控制方便,对后期的调试和维修,都有好处.

网友C:
多可以,就看你精度要求高不高而以。

网友D:
深圳汇川变频器最近推出一款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用变频器+普通异步电机+编码器就可以实现完美的剪板机定长控制
可以联系:0755-29619910。或登陆WWW.INOVANCE.CN

网友E:
这个问题有个不懂电工的人解决的很好。在平板机和裁剪机之间加了个缓冲弯,向上的,裁剪机后面加一个可调的挡板,当平板达到长度时被挡板挡住并动作行程开关,裁剪机动作。在裁剪机动作到裁完这段时间,平出来的板存在缓冲弯处往上走,因为没有测量误差,裁出来的板很齐,也不影响平整度,我们这的个体户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大华在线您好: 你说的办法很好,造价也低,只是要手动调整靠尺,再一个出料有点不方便。

网友E:
像平板机这种设备,调整尺寸不是频繁的,是每批料调整一次,算不上是麻烦。如果想简化操作可以在可调的工作台上装上一条板尺,至于出料,可以把工作台设计成斜面的,裁段后自己就滑下来了。因为速度不是很高,怎么搞都是可以的。

网友F(2007-12-18):
楼主说的方案我们以前做过速度不快时精度一般般快时很差,我们用的是电磁离合器。。
现在正改用伺服电机。

网友G:
精度在0.2MM

再高的话,可能有问题

网友H:
利用电磁刹车精度很难提高!成本比伺服系统也低不很多.而且有精度要求你要选用进口刹车!我们为您提供高性价比交流伺服,算起来和你的成本不会差太大!欧瑞诺伺服系统中美技术合作!质量保证!为您上门调试!欢迎试用!13220738622 13906469422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