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Twin触摸屏

楼主(2007-11-15):
请问:三菱PLC  FX1S的rs422接口与Twin 560L的通讯如何实现?
我现在用的rs422和9针接口的转接线,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讯而不用给他定义协议
还有就是通讯格式怎么定的?TWIN编辑工具上默认的是7 1 E 0.触摸屏和PLC格式要一致对吧?那么PLC的默认格式是什么呢?

网友A:
一条线就搞定了
通讯参数看说明书
都有的
不要搞得太复杂了

楼主:
哦,好的,但愿

网友B:
用485方式通讯

楼主:
您的意思接上线,设置下参数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PLC怎么设置参数?我查了手册,没查到。他默认的是什么格式?7 1 E 0 还是7 2 E 0?

网友A:
PLC不需要设置

网友C:
下面引用由ytleader在 2007-11-15 21:09:00 发表的内容:
  一条线就搞定了
通讯参数看说明书
都有的
不要搞得太复杂了
--------------------------------------------------------------------------------------------
您的意思是程序写好了,界面也设计好了,直接插上线就可以实现通信了吗?

网友A:
是的
不知道你们想搞什么
要研发呀

网友C:
不算是什么研发,确切的说应该是应用plc和触摸屏 呵呵
去控制步进电机 哈哈

网友C:
主要是我是菜鸟,不搞清楚不敢接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我懂我心在 2007-12-11 15:21:00 发表的内容:
  主要是我是菜鸟,不搞清楚不敢接啊
--------------------------------------------------------------------------------------------
其实这是我说的话。。。。。

网友D:
工控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有问就有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