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控制自动焊机

楼主(2007-11-15):
偶现在做的是控制三个步进电机的联动来实现焊机的控制,不知道FX1S-20mt够用不?
关于这个PLC的两路独立脉冲输出怎么实现求教大家!
高速计数器c235怎么样实现在闭合后迅速复位继续重新计数。。。。

网友A:
三轴联动就不能用FX1S系列的啦
可以用Q172/Q173,可能就是贵了点.

网友B:
不可以;
FX1S只能带2个;

楼主:
不常动的电机让他用触点实现驱动可以么?大概几分钟才能动一下的轴,比如不细分步进电机,用一个脉冲实现驱动:触电闭合,然后断开。不知道够不够快

网友A:
哈哈,大哥,先不说用触点来驱动的缺点,现就问你每次要驱动电机走多少步?

楼主:
有时候几步,有时候几百步,那咋办?
加个定位模块可以不?

网友A:
首先我认为你要求的不是“三轴联动”,而是要控制三轴。如果你控制的三根轴不是同时动作的话,那很好办,将FX1S的其中一个脉冲输出点通过继电器切换控制两条轴。

楼主:
恩,是控制三轴。不过我的想法是有两轴一直动作,第三个轴设低点的细分,用很少的脉冲驱动他。请问Y002-Y007输出点可以承受能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么?

网友C:
用3U的可以

楼主:
1,请问大哥,用继电器可靠么?还有好像干扰会很严重
2,要是用3U的,请问大概得多少钱一个?貌似贵不少啊

网友A:
1. 3U当然比1S贵得多。
2. “请问Y002-Y007输出点可以承受能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么?”答案是肯定的。

楼主:
老板想要用3u了,那么第三路脉冲输出要用适配器才能得到么?
适配器多少钱大概,贵的话我得再想想

网友A:
要用适配器?不会吧,3U本身有三路脉冲输出。

楼主:
手册上说PLSY指令只能用于y0和y1口,那么第三路输出怎么得到?

网友D:
3u的plsy指令也只有两个脉冲输出口啊?
可以具体一些吗?

楼主:
PLSY指令只能用于y0和y1,不过定位指令和PLSV可以用y0 y1 y2 y3

网友A:
那为什么不用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