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MAC回零问题

楼主(2007-11-15):
我的课题就是要用VC++编程PMAC控制,现在起步阶段就遇到不能正常回零的问题,想求教各位前辈,这个系统是有两个电机,一大,一小,小电机输入HM回零指令后,会有轻微的移动,但也不会回到HMZ的那个点,而大电机是一直向一个方向运动。

网友A:
系统中是否存在物理零点指示?比如机械开关等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个物理零点指的什么,这套系统只有电源的开关,并无机械开关,还有就是如果买PMAC的公司已经设定好的零点,所以回零就不可能正常,有没有这个可能

网友A:
PMAC卡的所谓零点是一个软件设定的虚拟值,恐怕得有相应的物理开关信号的触发才能真正奏效,软件是不可能自己知道机构的安装和定位关系的。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我的课题现在是要编超声检测的软件,如果不能回零的话,就不好定位,请教下有没有PMAC设置回零的方法呢,就象物理信号的触发,我查过些资料,我们用的PMAC-PC104卡上没有零点的物理开关信号,还有为什么小电机的回零是回零位置不正确但有回零这个动作,而大电机是一直转动

网友B:
"我们用的PMAC-PC104卡上没有零点的物理开关信号........"
你好好看看,有个“home”吧。

楼主:
你指的是JMACH1接口上的Home Flag接点 这个接头我们已经接过了的啊

网友C:
Pmac搜索原点的方法有16种,由I9x2设置,速度和方向由Ix23设置,偏移量由Ix26设置。还跟Ix9n3 Ix25有关。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增量式位置控制系统会提供某些回零策略,但是策略的执行必须依赖于连接至特定引脚的外部物理开关的信号触发。

“这个接头我们已经接过了的啊”———接到哪儿了,如何接的?与系统的目标定位零点建立起物理关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