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星三角!~~

楼主(2007-11-15):
昨天我看了一下我的机床,发现了一个与往常不一样的现象:往常星三角电路都有三个接触器,可是这次是只有两个,!~~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电机是接好星型的,但是转换时应该怎么才能到角型呢,!!~~~~~????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吗?把ABC三相直接接入电机的(U1V1W1)就行了。起动时只有星型KM工作。

网友B:
取消了主接触器KM1,不过,这种情况也太少了,偷工减料?!

网友C:
老外的设备有这样的

网友D:
这样有点说不过去吧,那不是电机里都存在电压?

网友E:
用的辅助触点

网友F:
下面引用由云锋在 2007-11-15 18:31:00 发表的内容:
  取消了主接触器KM1,不过,这种情况也太少了,偷工减料?!
--------------------------------------------------------------------------------------------
就是这

楼主:
下面引用由帅乡高人在 2007-11-15 18:29:00 发表的内容:
  这还不简单吗?把ABC三相直接接入电机的(U1V1W1)就行了。起动时只有星型KM工作。
--------------------------------------------------------------------------------------------
但上了起动后,怎么来转换到角型呢,而且它不是在电机里面硬接线呢,有六根线接出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部切换法,那样要三个接触器啊,请说得清楚点.

网友G:
取消了主接触器.停机后如不关闭电源,电机会带电

网友H:
错了,大家。
应该是这样的:利用三角形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作为星形启动用即可。

网友I:
省一个接触器.设备通电后立即进行星三角转换

网友J:
我看书上介绍的有这个电路,是用三角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原理上是说的通的,但是,如果常闭触点的容量不够怎么办?我给人做的星角启动都是三个KM

网友K:
太节约了.

网友G:
一般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容量只有5A,太小了.机床上应该是省了主接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