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一个参数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7-11-15):
各位大侠:
    我选用安川G7的变频器,采用外部触点加速减速,用的是S5、S6、S7三个点,分别把三个点对应的H1-03、H1-04、HE-05三个参数设置成1C(加速度指令)、1D(减速度指令)、1A(加减速度时间选择2),然后把C10-3(加速时间2)和C1-04(减速时间2)都设置成20S。

    可是通电后把开关打到加速位置,电机总在5HZ左右运转,并没有加速;把开关打到减速位置,电机不运转。为什么啊,谁以前搞过的??

    还有,难道安川变频器一定要在0HZ开始加速吗,如果我不加速,难道就不能在最低频率(比如我设定为2HZ)。它就可以在正转或者反转信号接通后以2HZ来运转,不一定要加速才能运转,应该也可以实现吧,求教,急!!!

网友A(2010-01-30):
S5设置成10(UP指令),S6设置成11(DOWN指令),S7要设置成7加减速度时间选择1)。最低频率不要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