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J2S-100A与J2S-100A-SO46的区别

楼主(2007-11-15):
最近遇到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现代的床子,系统用的是西门子611的,刀架用的是J2S-100A-SO46的驱动器,报AL25绝对位置丢失,现在换了个J2S-100A的驱动器.装上后发现J2S-100A的参数和J2S-100A-SO46不大一样.还报绝对位置丢失,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大家有谁知道,请指教下,谢谢啦!

网友A:
三菱的伺服工作于绝对位置模式时,需要配合上位控制器,进行绝对位置位置检验,如果检验出错,它是要报警。更换新机后,需要重新初始化,如果这一步还没有做,一样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