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问大家 三菱MR-J2S-40A问题

楼主(2007-11-15):
1 有台MR-J2S-40A控制器报警AL52怎么办没办法复位啊
2 后来我换了个新的好了但量电源电压是213V(应该是三相200V),但是相线和地线之间也有200V电压是电源端的,这样对控制器有影响吗
谁知道谢谢了

网友A:
AL52的含义,查手册!
供电电压上下浮动10%应该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