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40A 问题求救

楼主(2007-11-15):
我换了台新的控制器参数是出厂直要修改吗 怎么修啊
报警AL52什么坏了 那位可以修啊 留个通讯方式吧谢谢了

网友A:
当然要改,怎么改?看手册,也需要经验的。

网友B:
如果是换的,就先按换下来的哪个设置参数吧。如果原来那个已经读不出参数,也没有备分参数的话,请人来调吧。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绝对位置系统的初始化,安装新伺服后,原有的绝对位置信息失效,必须重新初始化。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找了同样型号的设备和放大器 复制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