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电磁阀接线时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还有有些还在正端串一个二极管?

楼主(2007-11-15):
请教一个问题:电磁阀接线时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还有有些还在正端串一个二极管?
为什么还有有些仪表还要并联一个3.3k的电阻?

网友A:
这些都是一些消耗RC,他是为了防止在下次通电时存在所电动势力,起保护作用,个人认为

网友B:
电感线圈,在断电瞬间,会产生高压脉冲,上述方法可以消除或降低干扰,起到阻尼的作用.

网友C:
一般叫续流二极管,作用跟上面说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