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家里的吸顶灯夜里会闪??

楼主(2007-11-15):
我同事家有一吸顶灯(双控的),说晚上关上灯会闪,跟闹鬼似的!我今天去查了.原以为是开关控制的不是火线,是零线.可拆下开关一看没有错,人家也是控制的火线.我把灯也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当关上开关后还有一点点的电压!用电笔一量火线还有点亮(不过不太亮).请各位前辈,大哥指教!!在次谢谢各位!!

楼主:
各位大哥请指教啊

网友A:
零线接触不太好吧?我以前也遇过这问题,原因是开关控零线了.但你已经排除这一点了.工厂配电柜的指示灯也经常有这种情况,一般重接一下零线就好了.

楼主:
先谢谢你了!灯上的线我从新接的(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好)
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开关都关上了还会有电呢?(电压不高)

网友B:
同一点源上的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零线电压升高.所以相线断开了零线还会有电压.

网友C:
开关上红色指示灯的原因

网友D:
开关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的.

网友E:
 "同一点源上的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零线电压升高.所以相线断开了零线还会有电压"
答案值得推敲

楼主:
我把两个开关都打开了!把连接两个双控开关的两根线线都拆掉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问题(没有短接,也没有断).当我把一端的任意一根线接入开关(另外3个头没接入开关)并通上电时,另外三个都带电(用电笔量有电但亮度不亮,显然电压不会是220V).为什么??是感应电吗?那感应电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
请各位帮我研究一下,一起来讨论讨论是什么问题?

网友F:
我也碰到过,开关也是控制的火线,现在不知为什么又好了

楼主: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来讨论下,给点意见!!!!

网友G:
   我看呀主要还是电线接触不好

网友H:
下面引用由hsyufu2008在 2007-11-15 21:00:00 发表的内容:
  开关上红色指示灯的原因
--------------------------------------------------------------------------------------------
同意

楼主:
不应该是开关的问题!因为我把双控开关的线都拆下来只接了一根线的一头,其余的三个头都在外面,当通上电时那三个头都带电(电笔亮度不大,并排除了电线中间短接的可能.)

网友I:
可能是开关的问题,也可能是接灯的回路中零线可能断了,仔细检查一下线路问题

网友J:
镇流器的火线跟零线接反了,   你调换后看怎么样

网友K:
有种家用开关里面带有氖泡,会不会是这种开关

楼主:
不是带氖泡的那种开关!

网友L:
用的是节能灯泡吗?如果是,则可能是其内部有问题.

网友M:
我家一个双联开关控制的日光灯也是这样的,晚上关灯后闪十几分钟就不闪了,是我自己接的,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进镇流器的也是火线.
同时接的还有几个灯是一个开关控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M:
上面各位师傅的推测,我都检查过可以排除这些可能,但始终没找到原因.还有这个灯白天的时候关灯看不出来闪的情况

网友N:
晚上,你关掉室内照明,关掉电视,你都会看到日光灯管、电视屏幕还有发亮的余光,这是荧光物质的能量还没有释放完,需要较长时间!

网友O:
镇流器中电容未放电完毕,荧光管有延迟熄灭期.

网友P:
只接了一根线的一头,其余的三个头都在外面---------估计是感应电!

网友Q:
接触不好,查灯开关,还有接头地方,就解决了.

楼主:
三极管师傅,我把双控开关的线都拆下来只接了一根线的一头,其余的三个头都在外面,当通上电时那三个头都带电(电笔亮度不大,并排除了电线中间短接的可能.)
是很烦人的情况,夜里和闹鬼似的!
刘志斌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不是那种亮,而是一会闪,一会闪的.

网友R:
我碰到的是开关不好

网友S:
下面引用由陈二诚在 2007-11-16 21:06:00 发表的内容:
镇流器中电容未放电完毕,荧光管有延迟熄灭期.
--------------------------------------------------------------------------------------------
赞同!
很多电子设备都有此现象,如:PLC、变频器等设备在关闭后,电源指示仍然发光,因为设备内有电容,待一段时间电放完后,自然会熄灭。
许多变频器在醒目的位置上,特别提示,完全放电需几分钟。

网友T:
是开关控制零线了
如果你用 白炽灯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U:
觉得接触不好。

网友:
路过 ,觉得 电还是没放完.

网友M:
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之一:
1、因为控制日光灯的开关带有指示灯所致。由于这种“电容性”指示灯不断地充放电,导致日光灯闪烁,遇到这种情况,将开关卸下,拆掉指示灯就可以了。
2、由于开关设在零线上,造成灯体带电所致。开关设在零线上,灯体、开关与零线之间就成为一个“电容”,由于这种“电容”的充放电现象,使日光灯在夜间不停闪烁。这种情况,将零、火线调换一下,使开关控制火线就可以了。
3、电子镇流器式日光灯和人体感应开关相串联后,虽能感应点亮,但当开关关上后,会出现日光灯闪烁的现象。这是由于开关为了正常工作没有完全关断,还有很小的电流向电子镇流器的滤波电容充电,当电容的电压达到电子镇流器电路起振电压时,电容放电,灯管起辉,电容电荷泄放完毕又开始充电,周而复始,就出现了日光灯闪烁的现象。

网友M:
上面是在网上查的,象这样的分析很多,但不知是不是作者的亲身体验.
所以请那些真正处理过这种故障的师傅多发言

网友V:
这样的事情还有这么多的可能呀,之前一直以为只有开关没控制火线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原来有这么多可能呀.学习再学习.

网友E:
我的灯是电子式的,开关是普通的,但是仍然有这种情况,整天整夜的

网友W:
因为火线和零线进镇流器的时候反了,翻过来就应该没事了

网友X:
学习了,肯定是有原因的,除了火线和零县控制相反以外,只有感应电压或是电容性放电所致了!

网友Y:
正常范围,如果是白炽灯,就奇怪了.

网友Z: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车间6盏105W节能灯,有一盏就这样,也处理N次了,正头疼着呢。

网友Z:
大约十几分钟闪一次,夜里,恐怖着呢。为此,没少被老板笑。把那盏灯换到哪里都一样,应该是灯的问题。

网友AA:
潮湿的环境也有可能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AB:
开关上有无指示灯?拆下开关把指示灯的线剪掉

网友AC:
控制零线就会这样把控制线颠倒一下就好了.

网友AD:
可能是零线的问题,查一下零线,是否有别的灯未接零线.

网友AE:
哈哈,给你出个主意,把灯摘下来放在桌上看还亮不亮。

  不用开关,用一个零火双控的刀闸接电,拉下来看它还亮不亮。

网友AF:
查他家其他地方的电器是否有电压差就行了

网友AG:
急求用PC机编程条件是:共6盏灯,从第一盏开始每个一秒亮下一盏灯,第六盏灯亮时全灭,一秒后重第一盏灯又重新开始循环。这个程序怎么编呢?

网友AH:
是杂散电容

网友AI:
支持三极管师父,他说的对

网友AJ:
应该零线是变压器的中线抽头

网友AK:
电源线质量不好,当零线相线同管埋设时,零线上存在较大的感应电压,本人曾遇见过,当开关关闭后,零线上存在的感应电压竟高达100V左右.

网友AL: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一定频率无线电磁场下,日光灯管会发光的.也叫辉光放电.
 医院里常见此情况.

网友AM:
节能灯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是激发的荧光在起作用。

网友AN:
有虚连的地方

网友AO:
这种情况不好处理,工业用的指示灯也有这种情况,有的是线路走到一起了线的绝缘不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AP(2009-08-01):
上面有很多师傅的说法

我个人觉得我所遇到的问题比较符合《三极管》所说。

3、电子镇流器式日光灯和人体感应开关相串联后,虽能感应点亮,但当开关关上后,会出现日光灯闪烁的现象。这是由于开关为了正常工作没有完全关断,还有很小的电流向电子镇流器的滤波电容充电,当电容的电压达到电子镇流器电路起振电压时,电容放电,灯管起辉,电容电荷泄放完毕又开始充电,周而复始,就出现了日光灯闪烁的现象。

这种现象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电容在最快的速度放完电呢。目的是不要让节能灯管闪烁。

我急需解决希望大家能发表意见。

谢谢。。。。。。

网友AQ(2009-09-12):
可能火线与零线接反了

网友AR(2010-09-19):
可以排除上面接带有指示灯的说法,我家的就带指示灯,零火线接反我也试过,不是那的问题,还有声光控我家也有,但没出现那样的问题。望师傅指点

网友AR:
我家的开关带指示灯  没出现那样的问题,另外零火线接反我也试过,不能排除故障,要是换日光灯也应该给用户一个合理的答案。还有就是感应电从那来。望师傅们给个完美的答案。劲 一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S:
感应电所致,尤其是使用老式的镇流器时

网友AT:
灯管坏了 换个灯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