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7-11-15):
有现成的步进电机的控制模块吗?

网友A:
控驱动电流,还是脉冲?其实都有。

网友B(2010-10-21):
有的那个东西上海有卖的

网友C:
So many

单轴的:

◆ 具有丢步检测智能步进电机控制+驱动模块(TMCM-110-42,TMCM-111-42,TMCM-111-56)

TMCM-110-42是一款体积只有42mm*42mm的智能步进产品,自带控制和驱动功能无须外部的PLC或控制卡等控制器,由于采用德国TRINAMIC低功耗驱动芯片所以几乎没有热量发生,因此体积很小。可以支持联机控制,也可以脱机控制带有64KEEROM用于程序存储。
此外支持LabView,VB,VC语言;可通过CAN或RS485通讯组成多轴总线网络控制;
适用2相42mm,57mm,60mm,86mm步进电机
■ 单轴2相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器 ■动态电流控制
■ 驱动电流0.3A-8A;电压7V-50V ■支持脱机和联机两种工作方式
■ 64细分,高运动性能 ■StallGuard失速探测功能
■ 程序存储功能 ■RS232,RS485,CAN2.0b,IIC通讯
■ 基于硬件的波形发生器 ■左右限位和急停输入
■ 动态调节目标位置,速度,加速度等 ■2个输入(数字/模拟);2个输出

还有三轴和六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