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开发OP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15):
请问用VB.NET和VB6.0开发OPC客户端一样吗?
我用visual studio2005中的开发工具来做OPC Client,代码用的是网上经典的代码,但在执行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的程序大概如下
dim MyopcServer as OPCServer
dim MyopcGroups as OPCGroups
在主程序中
MyopcServer=new OPCServer
MyopcServer.Connetion(OPC.SimaticNET)
MyopcGroups=MyopcServer.OPCGroups/*程序在这条语句出现错误,提示是无法将OPCAutoMation.OPCServer类型转换为OPCAutoMation.IOPCGroups类型
可这里明明是两个OPCGroups类型啊?找不到原因,自己怀疑是VB6.0和VB.NET的编程方式不一样,可能这样行不通,查了一些英文资料说.NET是不支持COM,不知道对不?
如果用.NET改怎么办呢?

网友A:
不明白opc的开发,帮顶。

网友B:
是的,直接导入OPCDAAuto.dll这种方法,在VS2005上是编译不过的
需要用VC进行封装成DLL,才能调用。
注意调用的类型转换.

网友C(2008-02-25):
各位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很迷茫,很希望哪位大侠能够提点一下,万分感激!
邮箱ls-fanny@163.com

网友D:
下面引用由fanny_li在 2008-2-25 10:26: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很迷茫,很希望哪位大侠能够提点一下,万分感激!
邮箱ls…
--------------------------------------------------------------------------------------------
不用.net用VB6好了

网友E(2012-03-14):
直接引用OPCDAAuto.dll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后面引用下载PC ACCESS S7 200安装后的sopcdaauto.dll文件,生成引用文件名OPCSiemensDAAutomation,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