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变频器端子输入设置问题

楼主(2007-11-15):
mm430变频器,P0700=2,P1000=2,模拟输入接3、4端子,启动接5、9端子。
出现问题:可以自动启动,但是模拟量输入时,频率不改变,应如何设置?
我是第一次使用变频器,还需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P0701=17  固定频率设定值(直接选择+ON命令)
P0702=17  固定频率设定值(直接选择+ON命令)
P0703=1   ON/OFF1(接通正转/停止命令1)
P0704=2   ON/off1(接通反转/停止命令1)
P1001=30Hz 速度1
P1002=10Hz 速度2
P1000=23 固定频率 +模拟
P0700=2 (由端子输入、数字输入)

楼主:
请问  千山独步:
P1001,P1002是什么意思,是控制的两个频率吗 ?
谢谢!!

网友B:
P是参数的意思,可以修改;R是只读。P1001代表的是一个可以修改的参数。其意思可以在手册中查找。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