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_300中的AO模块电流输出问题

楼主(2007-11-15):
我有一块6ES7 332-5HF00-0AB0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电流最小为0mA,控制输出为其他值时均为25.5mA,
会不会是坏掉了啊 ,有没有方法检测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按照电路图接好线后,可在软件硬件配置中测试模块是否有故障

网友B:
AO模块分电压和电流输出,串个电阻再串个电流表就能测量了。

网友C:
量程设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组态通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