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的夹具
happy -

楼主(2007-11-16):
工件放置如图, 想对此工件最外的圆周处进行加工, 需要一种夹具将其固定成如图放置, 有没有见多识广的朋友见过此类的夹具 夹在哪里才合适呢,对其加工的冲床行程是上下往复的

网友A:
冲?不怕圆周变形吗?

网友B:
凸台可以夹住啊

网友:
冲毛刺。小型冲床。

网友:
凸台?详细说下啊

网友A:
冲毛刺?做什么用?

网友:
电机上的爪极 我画的大概 图是这样的
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冲最外圈凹处的毛刺.

网友:
加工的时候要这样放的

网友A:
“冲最外圈凹处的毛刺”———?!不熟悉电机爪极的工艺要求,不明白这么厚的材料该如何冲?目的是要去毛刺吗?

网友:
我是学电的也不懂,设计模具的是这样说的.
目的是要去掉表面的毛刺.

网友A:
可以用其它更高效的去毛刺工艺,冲不是太好的方法。

网友A:
在机床展上见过可用于批量去毛刺的滚筒,配蚕豆大小的专用研磨块和工件一起放在里面搅拌研磨。
还有喷砂机,手持式打磨铲/钻等等。

网友C:
这个东西不熟,为什么有这种工艺要求呢?觉得喷砂,喷丸就可以了啊?帮我问问您那边的机械工程师?

网友D(2007-12-25):
假设工艺上非冲不可, 请问怎么装夹,工装怎么做>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