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的IP设定问题?

楼主(2007-11-16):
远端使用CDMA,并固定IP。
问题一:数据中心的IP是不是要求和远端IP是相同网段,列如:192.168.127.*
问题二:数据中心的监控电脑可以使用公司局域网吗?还是需要独用一个固定IP?

网友A:
问题一:如果中心也用CDMA接入吧,同样有固定IP,那直接可以通讯了

问题二:数据中心的监控电脑可以用公司局域网,只需要在路由器上做个端口转发。

 在线联系:Q Q:  352650037    MSN:w123wwei@hotmail.com

 桑荣武汉办:王 伟

 联系电话  :027-65078524 /15827090996
 网      站  :http://www.sangrong.com

网友B:
问题一:不用,只要是真实IP就可以.除非你用APDN专网
问题二: 使用居域网和单独IP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