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8.0与S7-3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16):
请教诸位高手,我用InTouch做人机界面,用InTouch自带的Siemens SIMATIC NET S7(I/OServer)通过CP343-1网络通讯模块与S7-314C PLC通讯,可是Siemens SIMATIC NET S7(I/OServer)不知如何配置,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你需要先组网 NET软件
或用NET软件的OPCSCOT进行OPC SERVER发布。
INTOUCH8上有OPCLINK软件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