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变频故障求助

楼主(2007-11-16):
 我有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用于电梯控制出现PUF DC BUS FUSE OPEN 故障报警,经分析后是一IGBT模块和直流侧保险烧坏.换新的上电后屏幕首先出现OPE01 KVA SELECTION报警,接着是UV DC BUS UNDERVOLT 报警,不知什么原因很是着急,望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OPE01:是主板功率参数O2-04设置错误!
UV DC BUS UNDERVOLT :直流低电压

楼主:
李工:你好,功率参数O2-04怎么设置,设置为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B:
功率参数O2-04怎么设置.我可以提供.godspeed712@yahoo.com

网友B:
 功率参数O2-04怎么设置.我可以提供.godspeed712@yahoo.com.cn

网友C(2010-08-18):
我现有一台616G5从客户那拿回来时是保险制动模块都坏了,更换后用另外一块cpu试机正常(那是电梯上的机器,所以不好试机,更坏后显示都正常,就这样带着机器去安装了),现场装机后运行报cannot   reset     有时还显示oc   over   current)回来后试机正常(另外一块cpu),我现在想用原机器上的cpu试机但没法试机,改成无PG矢量控制运行不起来,电机一直抖动,改成V/F控制就会显示open08故障,请教高手应该怎样调参数才能试机。(恢复出厂值才除外)

网友C:
那位高手帮帮忙,我邮箱是:zpawxk@126.com

网友D:
安川变频器在电梯和起重机上应用很广泛,对电梯参数设置还真不熟悉,建议你参考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