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台达人机如何与称重显示器相连?

楼主(2007-11-16):
手上有一台DOP-A57CSTD的人机想与一个称重显示器(只有串口没有MODBUS)连接,请教能不能相连,若可以该怎样做??
谢谢!!!

楼主:
是不是通过宏指令?

网友A:
做不到的吧!至少要有标准MODBUS协议才好做.

网友B:
有支持自由口通讯的人机。
QQ:285684322

网友C:
台达的HMI也支持自由口通讯

网友D(2008-01-04):
那要看承重显示器支持什么协议了

网友E:
台达人机有标准的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