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三菱的哪一款PLC具有在定位运行过程中可以随时根据反馈电压来进行速度的改变?谢谢

楼主(2007-11-16):
我试过FX1N不行,它必须在执行完运动语句设定的脉冲数后下一个周期才能改变重设的频率值运行。我是要在当前扫描周期、执行当前运动语句中随时根据采集电压的情况改变步进电动机输出脉冲频率的。 还请再给予推荐一款满足要求的三菱PLC。谢谢

网友A:
FX2N-2AD可以将采集的电压(电流)量转换为PLC内部处理需要的数字量(12位),经过处理就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输出频率

楼主:
谢谢!没有用过,FX2N-2AD只是个采集模块,不能控制步进电机吧。我是要用FX1N中的定位语句,并在执行当前运动语句中随时根据采集电压的情况改变定位语句中脉冲频率的。

网友B:
用PLSV指令,运行中可以改变运行频率!

网友A:
FX2N-2AD是个采集模块,把采集到的电压或电流转换为PLC内部处理需要的数字量存储于PLC内部存储器中(比如D100),用PLSV指令就可以实现,(DPLSV D100 Y0 Y2),采集的电压或电流变化,D100也随着变化就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