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印刷压力的主要因素浅析

楼主(2007-11-16):
胶印机在工作压力范围内印刷,才能获得质量合格的印刷品。印刷压力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印品质量,印刷压力过大还会缩短印刷机使用寿命。因此,确定印刷工作压力就成了印刷工艺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近十年来,我国胶印技术突飞猛进发展,高新设备、技术不断出现,但目前,还有相当多印刷厂家仍是赁经验调节和确定印刷的工作压力,即一面观察印刷品的墨色网点还原情况、图象清晰度等,一面调节印刷压力,直到印刷压力达到要求,才把此时的印刷压力定为印刷的工作压力。其实,胶印机的工作压力,除了胶印机本身的性能之外,还和印刷过程中使用的纸张、油墨等多种因素有关。在调节胶印机工作压力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影响印刷压力的各种因素。

一、滚筒包衬对印刷压力的影响

滚筒包衬分印版滚筒包衬和橡皮滚筒包衬,压印滚筒没有包衬。橡皮布和衬垫一起组成了胶印机橡皮滚筒的包衬。胶印机的印版滚筒壳体和印版之间也衬有衬垫,这个衬垫有时也叫做印版滚筒的包衬。

下面主要谈橡皮滚筒包衬对印刷压力的影响。

1.包衬的功能。胶印印刷中使用的印版、橡皮布、印刷纸张,表面都有微观的不平度。为了提高油墨转移率,就应使印版表面和橡皮布表面、橡皮布表面和印刷纸张表面充分接触。为使这两对表面能够充分的接触,方便的办法就是扩接触表层的变形。加弹性衬垫就能够扩大这种变形,克服因印刷面粗糙而引起的表面接触不良现象。因此,衬垫的功能有两个:①采用衬垫可利用衬垫的弹性变形产生胶印机滚筒的接触压力(如果在金属筒体上不包复衬垫,就无法施加压力,油墨不能转移,印刷就无法进行)。②弥补印版、橡皮布、印刷纸张因制造精度

误差或因表面粗糙所造成的印刷品的图象不清、印迹不实等缺陷。

2.橡皮布、衬垫材料性能对印刷压力的影响

橡皮滚筒的包衬包括橡皮布和弹性衬垫,两者的变形都很大,对印刷压力的影响也很大。橡皮布有普通橡皮布和气垫橡皮布两种,衬垫种类又分软性包衬、中性包衬、硬性包衬三种。它们的性能、区别及对印刷压力影响如下:

(1).普通橡皮布是由耐油性良好的表面橡胶层、棉布骨架和弹性胶层组成的,将橡皮布和各种衬垫材料组合在一起,按其弹性模量的大小,分为软性、中性、硬性三种包衬。从包衬性能分析,软性包衬的弹性模量小,压缩变形量和压印区宽度都比较大,印版、橡皮布网点上的油墨稍被挤压,网点周围就变得不那么清晰,印刷品网点质量不够理想,网点再现性较差。但是软性包衬具有弹性好、印刷中不易出现“墨杠”的优点,所以,软性包衬常用在印刷精度要求不高,但印刷面磨损较为严重的胶印印刷中。例如,对于丝绺粗糙和压凸纹的纸张,用软性包衬,印刷效果也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硬性包衬的弹性较差,压缩变形量较小,压印线也较窄,因而印刷的网点光洁,图象清晰,适合于印刷网点线数较高的印刷品。但硬性包衬用于印刷容易出现“墨杠”,所以,必须用在精度高的胶印机上;中性包衬的性能介于硬性包衬和软性包衬之间,往往兼备硬性包衬和软性包衬的优点。因而适应性较强,用途较广,使用中性包衬,网点再现性较好,对于胶印机精度,纸张性能的要求也不过分苛刻。

经验表明,由于橡皮布的弹性衰减,经大量印刷而稳定下来的印刷压力值要比刚开始印刷时印刷压力值低,软性包衬约低20-30%,中性包衬约低10-15%,硬性包衬约低5-10%,可见,硬性包衬因弹性衰减导致的压力下降要比软、中性包衬小得多。所以,硬性包衬有保持印刷压力的特性。

(2).气垫橡皮布对印刷压力的影响

新型的气垫橡皮布在我国已普遍使用。气垫橡皮布的最大特点是可压缩性,另外,衬垫宽容度比普通橡皮布大。印刷时,在压印区边缘不会产生凸包,而普通橡皮布衬垫宽容度低,随着衬垫增厚或压力增大,凸包现象越严重。因此,采用气垫橡皮布减轻了网点变形、印刷图文模糊,双印等弊病。

二、印刷面的不平度对印刷压力的影响

胶印印刷的油墨转移,是在印版、橡皮布、纸张(或其它承印物)表面进行的。印版、橡皮布、衬垫、印刷纸张的厚度因制造误差不可能绝对的均匀一致,即有一定的偏差,所有的印刷面不可能绝对的平整,即有一定程度的凸凹不平。如印版的表面有砂目,纸张表面因纤维交织形成孔隙而有一定的粗糙度等等。

为了使印版和橡皮布、橡皮布和纸张充分地接触,印刷压力也必须相应地增加。因此,使用平滑度低的纸张印刷,就必须适当地提高印刷压力,否则会出现印刷品网点发虚,字迹缺笔断道的弊病,例如表面粗糙的非涂料纸所需要压力差不多是表面极为光滑的超光铜版纸的3倍。

三、印刷速度对印刷压力的影响

印刷压力还受印刷速度的影响,这一点往往被操作者忽视。印刷速度的增加,会使印刷面间的接触时间变短,为了保证印刷面的充分接触,这就要求有更大的印刷压力,另外,高速胶印机使用较小直径的滚筒,除了接触时间短外,而且压印线窄。硬性包衬可以提供较大的印刷压力和较窄的压印线,所以,在高速胶印机上,一般使用的是硬性衬垫。

四、其它有关因素对印刷压力的影响

在确定胶印的工作压力时,除了要考虑以上因素外,还要考虑印版种类、印版砂目粗细程度、图文特点等因素。例如,与平凹版相比,PS版表面砂目细腻,图文略微高出版面,属平凸型的印版,和平凹版相比,就要用较小的印刷压力印刷,高网线图文的印版,单位面积内的网点数目多,网点扩大稍有过量,便会发生网点并级、层次损失的现象,和低网线图文印刷相比,也要用较小的印刷压力印刷等。

网友A:
精彩,好象没说什么机器采用软包什么机器使用硬包吧?还有什么类型的机器是接触滚枕什么机型不接触滚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