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直流主电路上的继电器线圈间的三极管用途

楼主(2007-11-16):
请教各们高手,东元变频器7200MA系列,由于无电源故障后,我外接DC24电压检测主电源继电器时极性搞反损坏的,在直流主电路上串连的继电器线圈间的三极管是作什么用的,型号是多少,能否不用。多谢!

楼主:
高手们,不要过于保留,在此交流一下吧

网友A:
三极管的开关作用!  一般用  NPN的1A  50v 以上的三极管  只要封装一样,都可以代替!

网友B:
你说的那个三极管应该是上电继电器的驱动管,是PNP还是NPN要看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驱动,你用两种管子都试一下,注意一下BCE就好了不会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