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速供料有谁做过?

楼主(2007-11-16):
为了保正每分钟供料(纸带)不变,现要给直流拖动电机加一个恒料供应控制系统.系统由一部PLC,一个用于检测带速的编码器,和一个直流调速器组成,编码器检测到的速度数据和速度设定值比较,用较的结果去给PLC模拟输出通道赋值,通过模拟量0-10V的信号来给直流电机调速.这个方案想起来是可行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做成功.PLC我选的是LG的K120S,不知是否有人做过类似案例,请您指点,谢谢!

网友A:
简单点:通用变频器+永磁同步电动机..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没有成功呢?精度不行还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C:
楼上的建议不错,简单实用!
你的也可以,复杂,你是用PID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平和"说得没错,用"通用变频器+永磁同步电机"这样的方案确实不错,我之前也做过类似应用.只是现在客户方指定要用直流电机没办法."就是好学"你说对了,我开始就想到要用PID,可能是我对于PID的应用还不够熟练吧!一直都做不到稳定,速度波动很大.现在我已经改用了第二套方案,通过PLC的高速计数直接算出编码器的转速S1,把S1跟目标转速S2进行比较,如果S1大于S2模拟量输出通道D4982的值就每一秒钟减少一个可以设定数H直到S1=S2为止.同样如果S1小于S2模拟量输出通道D4982的值就每一秒钟增加一个H值,直到S1=S2为止.通过触摸屏设置S2和H值,应该可以比较方便设置转速和速度响应时间.这个方案正准备试运行.有了结果我再来告诉大家.再次各位!

网友D:
仅售288元,性价比最好的PLC
型号:zl-26
该款PLC为DC24V供电,功耗仅为5W左右;
配有数字量16入,10出(5A继电器);
采用独立的上位软件进行编程,格式为通用的梯形图语言;
软件功能很强大,类似三菱FX软件的指令;
该款硬件由核心CPU板和外部I/O板组成,方便更换硬件;
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该协议连接HMI,及扩展多个同样的PLC实现中大型系统的要求;
目前该PLC已大量用于鞋机,服装机械,水处理设备,太阳能设备;
最重要的是该PLC性价比很好,仅售288元;
售后承诺:该产品1年内包换.

如对以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我:
上海资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50201125
手机:13524896404
传真:021-51901396
EMAIL:Luoykmail@sina.com

楼主:
已经通过测试,有需要的朋友我可以把程序发给你

网友E(2007-12-25):
麻烦给我一份

网友E:
麻烦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hanzhenyu@lygf.com

网友F:
麻烦给我一份,chenlixue570@163.com   Thanks!

网友G(2008-04-05):
你好小飞侠。听你说的很精彩。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我的邮箱是shendezhi518@sina.com

网友H:
你好,能发送一份吗?学习CSQKYS@163.COM

网友I(2008-10-22):
是恒速供料,还是软启动啊??

网友J:
我也要一份,jianfeng0518@hotmail.com...谢谢

网友K:
直接上PID就对了

网友L:
给我一份,谢谢 jyb.1983@126.com

网友M:
买个PG卡

做个闭环调整就好了

网友N(2010-07-20):
隔楼主发贴至今快3年,楼主还能看到我的话,还能发给我一份吗?真是不胜谢谢。

网友N:
忘记说我的邮箱了,dengqunzhou@gmail.com

网友O(2012-05-15):
我也要份964128601@qq.com  谢谢

网友P(2014-02-18):
还能发给我一份吗?真是不胜感激。邮箱
ywq886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