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高频开关电源的串联问题...

楼主(2007-11-16):
开关电源并联如果没有电源均流是会导致电源竞争,导致损坏,请问开关高频开关电源如果串联会有哪些问题?两开关电源的输出完全隔离,这时如果串联行吧?请那位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A:
串联是可以的,在做功率放大器时,有时候就用两个一样的电源串联来产生正负双电源.

网友B:
"电源串联来产生正负双电源" 叫串吗?不要混淆概念

网友A:
把一个电源的正极与另一个电源的负极相连,我觉得应该叫串联,或叫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