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11-16):
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

第一次见过这种东西,我们厂的高压电机的定子电源进线有一个这种东西,我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剩余电流互感器?我认为是用来测漏电流的!就是三相对地的漏电流!

网友B:
wo  hai  mei  jian    guo

网友C:
零序电流互感器实际上就是对电缆进行的接低保护。测量进线是否有接地的。

网友D:
零序互感器是各种漏电保护装置中检测漏电电流的.不论是三相三线还是三相四线.单相两线,同相穿过电流互感器,当电流平衡时,互感器输出电流为零,当电流不平衡时,互感器有输出电流

网友E:
三相电源,电流相同,无漏电现象.用钳形电流表卡住1根, 2根 .3 根.测量出的电流数值回答这个了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那就是说它可以用来保护功能了,我们厂的高压电机定子进线侧有一个电流互感器,那么我想问问,它的电流会有一点偏差的,一定不会一样的吧,那这个偏差可以有多少,是怎么定的?

楼主:
偏差要怎么算啊???

网友F:
是的!我们用过,测量的是三相对地电流,如果是平衡的话,那么输出电流为0,如果不是,当超出一定的时候,零序电流互感器就会动作!

楼主:
它的输出和电流继电器联在一起用,是不是?

网友G:
检测漏电故障.当线路漏电时,有电流输出,联接在保护器上.

网友H:
起保护作用的呀

网友I(2009-05-19):
原理:零序电流保护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入电路中任一节点的复电流的代数和等于零。在线路与电气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各相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因此,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绕组无信号输出,执行元件不动作。当发生接地故障时的各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故障电流使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环形铁芯中产生磁通,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感应电压使执行元件动作,带动脱扣装置,切换供电网络,达到接地故障保护的目的。 作用:当电路中发生触电或漏电故障时,保护动作,切断电源。 使用:可在三相线路上各装一个电流互感器,或让三相导线一起穿过一零序电流互感器,也可在中性线N上安装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利用其来检测三相的电流矢量和

网友J:
1、“基本原理是基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这样应该是剩余电流互感器,不应该叫做零序电流互感器;

2、“零序电流”,一般指零线电流,或者是三相相线电流的矢量和;

网友K:
测量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值,因为在电力系统单相接地故障时,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系统中就产生零序电流。测量值用来使接在二次回路中的继电器动作跳闸或发出信号的。

网友L:
sina+sianb+sinc = 0,这就是原理。其中:a,b,c相位差120度。

网友M:
零序互感器应该是测量三相电流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