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50Hz的电动机能不能连续运行在380V 87Hz上?

楼主(2007-11-16):
220V 50Hz的电动机能不能连续运行在380V 87Hz上?
电机效率会不会下降?

网友A:
只要电机温升允许,输出转矩也符合工艺要求,就可以。

网友B:
这个我不懂得。哪位大师出来讲解一下嘛?谢谢。

网友C:
能改变为星型接法才可以!

网友D:
李老师说的对,唯一的方法是改变接法,三角改星接输入的电压可以提高1.73倍电机的性能参数不变。

网友E(2011-10-21):
耐压值够的话,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改成50HZ。

这样使用后,电流仍然不变,但电压、频率变为原来的1.732倍,功率也就增大1.732.

网友F:
俺用老家的话说,这是墙外面搁坯。楼主你能负担一百斤,硬让你担一百五十斤,或者二百斤,你想想你的身体受的了么?说不发热就行,你以为电机厂的老板傻呀,铭牌上的数值是能大的已是上限了,该小的,却不能小了。不信,你用下试么。

网友G:
超频超的太多了,电机轴承也受不了,用上两三天,估计就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超频超的太多了,电机轴承也受不了,用上两三天,估计就坏了

LS 说的对,  建议楼主去买一本 <电机数据手册>,   上面就有 各种单相改三相,或三相改单相 的接法!  接线正确 即可长时间运行!

  但是频率 最好不用超过 工频 !

网友I:
请严格按照铭牌数据使用电动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