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EV2000

楼主(2007-11-16):
EV2000 55KW上电报E011,经换主控板启动报E010,是不是驱动还有问题?

网友A:
不是的啦 主要是主板需要改功率码

楼主:
功率改了,模块的触发不好会不会造成新的驱动板也烧坏?

网友B:
很难说,爱默生2000的软体保护代码程序等很乱.有时莫名其妙.干扰也很大.

楼主:
难弄弄啊 !!!

网友C:
恢复出厂参数,再调试.

网友D:
首先用万用表测试逆变模块的IGBT部分是否正常。本人接触过EV2000 - 45KW变频器 ,不知道55KW所用的逆变模块是否是三菱公司的IPM,你可以试试在不连接IPM的情况下模拟启动,若正常,E010故障可能来源于IPM内部。否则问题可能出在保护回路或者是电流检测回路上。这就要求我们熟悉此部分电路,最好把原理图绘制出来,通过分析原理图,故障很快就可以找出来。(E011不妨查查温度检测回路。)
石家庄云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 电话:13833162868

网友E:
同意上楼的说法,先把模块去除,然后模拟运行看看如何!或者模块主回路电源断开,把模块保护去掉,运行看那路驱动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