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不转与反转

楼主(2007-11-16):
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出现不转和反转的故障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线错误吧,也碰过一次是有一个互感器的引出线K1.K2反了,对调就好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是相序接反了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那样最好拉.不要交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