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伺服驱动器故障检查方法参考《转贴》

楼主(2007-11-16):
部分伺服驱动器故障检查方法参考:

 Q:可能原因
 A:纠正方法

1、示波器检查驱动器的电流监控输出端时,发现它全为噪声,无法读出
 Q:电流监控输出端没有与交流电源相隔离(变压器)
 A:可以用直流电压表检测观察

2、电机在一个方向上比另一个方向跑得快
 Q:无刷电机的相位搞错
 A:检测或查出正确的相位

 Q:在不用于测试时,测试/偏差开关打在测试位置
 A:将测试/偏差开关打在偏差位置

 Q:偏差电位器位置不正确
 A:重新设定

3、电机失速
 Q:速度反馈的极性搞错
 A: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如果可能,将位置反馈极性开关打到另一位置。(某些驱动器上可以)
 2.    如使用测速机,将驱动器上的TACH+和TACH-对调接入。
 3. 如使用编码器,将驱动器上的ENC A和ENC B对调接入。
 4.  如在HALL速度模式下,将驱动器上的HALL-1和HALL-3对调,再将Motor-A和Motor-B对调接好。

 Q:编码器速度反馈时,编码器电源失电
 A:检查连接5V编码器电源。确保该电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如使用外部电源,确保该电压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4、LED灯是绿的,但是电机不动
 Q:一个或多个方向的电机禁止动作
 A:检查+INHIBIT 和 –INHIBIT 端口

 Q:命令信号不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A:将命令信号地和驱动器信号地相连

5、上电后,驱动器的LED灯不亮
 Q:供电电压太低,小于最小电压值要求
 A:检查并提高供电电压

6、当电机转动时, LED灯闪烁
 Q:HALL相位错误
 A:检查电机相位设定开关(60°/120°)是否正确。 多数无刷电机都是120°相差。

 Q:HALL传感器故障
 A:当电机转动时检测Hall A, Hall B, Hall C的电压。电压值应该在5VDC和0之间。

7、LED灯始终保持红色
 Q:存在故障
 A:原因: 过压、欠压、短路、过热、驱动器禁止、HALL无效

更多解决方法:www.simocontrol.com

网友A(2008-09-28):
驱动器没有显示报警   却不能停下来   该停的时候不停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