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电加热的调压固态继电器选型

楼主(2007-11-16):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用于电加热调压的固态继电器,应该怎么选型?我的电加热功率大概是15KW。谢谢了。

网友A:
智能型PID调节器+热电偶+固态继电器。调节器选用带15V控制SCR输出的,固态继电器选DC15V控制的,固态继电器自身带过零触发,15V电压的有、无,就可使固态继电器实现过零触发控制,从而调节温度,精度可达±1%。

网友B:
你可以到WWW.CRYDOM.COM,下载MCPC系列,这是美国快达公司的最新的调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