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视觉检测选型

楼主(2007-11-16):
我公司目前开发一个在线视觉检测项目,需要选型,彩色检测检测视野60*40mm,图像采样速度3500次/分以上,主要检测标签位置的偏移(上、下、左、右、歪斜、缺损)精度要达到0.2MM,请推荐性价比最好的机型.关键是在高速状态下每张图像采样的清晰程度.

网友A:
从精度来看,640*480就够了.
速度是3500次/分钟= 60次/秒 也不难找.不知您后期处理是否很耗时.不过应该尽量给后期处理留更多的时间. 我司有197fps的相机.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www.metronhk.com 或发EMAIL至sales@metronhk.com,或者打电话0755-25901801

网友B:
尺寸: 112 mm x 60 mm x 30 mm (不包括镜头)
结构: 4个 M4 螺孔 (在背面), 深 7.9 mm
重量: 170 g (在没有镜头或整体光源的情况下)
电源要求: 24V DC, 210 mA (5W的功率消耗), 可调的和独立供电的.
操作温度: 0-45° C, 32-113° F
图像传感器:4.8 mm x 3.6 mm (1/3“ 格式) CMOS, 640X 480 分辨率,7.8 µm x 7.8 µm 像素
电子快门: 10 µs – 1 s 曝光时间
镜头: 标准的CS-mount, 可用C-mount ,具有整体的适配器
外部接口: 用于 10/100 Mbps 以太网通讯的RJ-45, 用于 供电和数字量输入/输出的10针加密模块连接器
数字量输入/输出: 可调节的24V DC, 8 个可配置的输入/输出, NPN (下拉电流) 输入, PNP (上拉电流)输出, 激活高信号. 输入可以降到 1.5 mA, 输出可以达到最大 50 mA.
认证: CE 认证

网友C:
可以到我公司咨询:松下电工上海代理:
021-64951640,021-64956550

网友D(2008-03-24):
确实分辨率不是问题,主要看帧率。
德国avt有很多的机型可供选择。
帧率60-200的都有,比如
AVT PIKE F-032B/C 帧率可达202,1394b接口。
性能出众,价格也不贵--相对他的品质和性能。

网友E(2008-08-09):
我公司是德国BST,在视觉系统方面是全球主要的厂商之一,在纸类薄膜类或其他卷材领域的视觉检测有着丰富的经验,如各位感兴趣或索要相关资料可与我联系
.caven-xu@163.com

网友F:
怎么久了,,还回啥啊,设备都快报废 了